触摸屏的使用

楼主(2008-07-18):
为了能更好地帮助大家操作触摸屏,我们总结出下面的一些操作方法和技巧:
1、如果您使用的是电容式触摸屏,那么建议您在第一次使用时,首先先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正确安装好电容触摸屏所需要的驱动程序,然后用手指依次单击屏幕上的“开始”/“程序”/“Microtouch Touchware”来运行屏幕校准程序,校准完成以后,系统自动将校准后的数据存放在控制器的寄存器内,以后再重新启动系统后就无需再校准屏幕了。
  2、如果在中途操作电容触摸屏时,重新改变了触摸屏的显示器分辨率或显示模式,或者是自行调整了触摸屏控制器的刷新频率后,感觉到光标与触摸点不能对应时,都必须重新对触摸屏系统进行校准操作。
  3、为了保证触摸屏系统的正常工作,除了要保证系统软件的正确安装之外,还必须记得在一台主机上不要安装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触摸屏驱动程序,这样会容易导致系统运行时发生冲突,从而使触摸屏系统无法正常使用。
  4、在使用电阻式触摸屏时,如果发现光标不动或者只能在局部区域移动时,您可以查看一下触摸屏的触摸区域是否被其他触摸物始终压主,例如一旦触摸屏被显示器外壳或机柜外壳压住了,就相当于某一点一直被触摸,那么反馈给控制器的坐标位置就不准确,光标当然也就不能正确定位了。如果是机柜外壳压住触摸区域您可以将机柜和显示器屏幕之间的距离调大一点,如果是显示器外壳压住触摸区域,您可以试着将显示器外壳的螺丝拧松一点试一下。
  5、前面曾经提到,一旦系统在更换显示分辨率、调整屏幕大小和第一次安装时都有会出现单击不准或漂移,需启动应用程序中自带的定位程序重新定位,不过在定位时,最好要使用比较细的笔或指尖进行定位,这样比较准。
  6、表面声波触摸屏的工作环境要求较高,它必须要求工作在一个干净、没有灰尘污染的环境中,而且还要定期清洁触摸屏表面上的灰尘,不然的话,空气中的灰尘覆盖在触摸屏四周的反射条纹或换能器上时,就会影响系统的正确定位。
  7、不要让触摸屏表面有水滴或其它软的东西粘在表面,否则触摸屏很容易错误认为有手触摸造成表面声波屏不准。另外在清除触摸屏表面上的污物时,您可以用柔软的干布或者清洁剂小心地从屏幕中心向外擦拭,或者用一块干的软布蘸工业酒精或玻璃清洗液清洁触摸屏表面。
8、如果用手或者其他触摸物来触摸表面声波触摸屏时,触摸屏反应很迟钝,这说明很有可能是触摸屏系统已经陈旧,内部时钟频率太低,或者是由于触摸屏表面有水珠在移动,要想让触摸屏恢复快速响应,必须重新更换或者升级系统,或者用抹布擦干触摸屏表面的水珠。
  9、触摸屏一般用串口进行信号的传输,从PS/2端口取信号,而TPS屏幕是从主机电源直接取电。如果指示灯不亮,说明没有取到信号,控制盒上的 PS/2线可能坏了。如果灯亮着,但依旧不闪,说明控制盒坏了,因此我们必须更换控制盒。如果更换控制盒还是不行,有可能是屏幕被压得太紧,需要将四周的螺丝稍微松一下,因为触摸屏是由特殊材料组成,它本身不太容易损坏。如果串口是坏的或被禁用,将导致驱动程序无法安装,因为安装驱动时,会自动寻找串口。即使能够安装,也会出现鼠标不动或无法定位。最好不要用串口鼠标来判断串口的好坏,可能串口9根针对它们来说各自用的方式不一样。如果屏幕被压着,或者地线没有接好,会导致无法定位。如果出现有些区域无法点击或反应迟缓,有可能是灰尘影响,需拆开外壳来除去灰尘。
  10、当用手指触摸电容触摸屏的某一位置时,触摸屏没有任何反应时,这很有可能是对应该触摸位置ITO涂层损坏或者是被刮伤了,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重新购买新的触摸屏。
  11、当用手指触摸表面声波触摸屏的某一位置时,触摸屏没有任何反应时,这很有可能是对应该触摸位置的反射条纹局部被覆盖或者是被硬物刮掉了,对于前一种情况只要用软布把触摸位置处擦干净就可以了,对于后一种情况,我们只能重新购买新的触摸屏。
  12、如果用户在操作触摸屏时,触摸移动的方向是向左的,但系统的光标却向右移动,出现这种故障可能是由于控制盒与触摸屏连接的接头接反或触摸屏左右位置装反,用户只要将方向重新调换一下就好了。
  13、在确认连接主机键盘口的连线正确连接,以及驱动程序安装过程中所选择的串口号和触摸屏实际连接的的串口号正确对时,表面声波屏触摸屏仍然无法工作时,可以重新格式化硬盘,并安装系统所需要的最新驱动程序。
  14、在对表面声波触摸屏进行校准时,要保证系统里面预装的MOUSEWARE软件与触摸屏驱动不能发生冲突,否则将不能正确进行校准操作。
  15、用户在对电容触摸屏进行操作时,如果发现系统无响应,可以检查触摸屏的连线是否接对,检查时先取电源部分通过一个键盘转换头将一头连在主机的键盘口,然后将另一头连接计算机键盘,并将取到5V电源的一个通讯接头插入主机的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