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HMI)产品基本常识

楼主(2008-07-18):
1. 人机界面产品的定义
连接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变频器、直流调速器、仪表等工业控制设备,利用显示屏显示,通过输入单元(如触摸屏、键盘、鼠标等)写入工作参数或输入操作命令,实现人与机器信息交互的数字设备,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组成。HMI为英文Human-Machine Interface的缩写。
2. 人机界面(HMI)产品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人机界面产品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组成,硬件部分包括处理器、显示单元、输入单元、通讯接口、数据存贮单元等,其中处理器的性能决定了HMI产品的性能高低,是HMI的核心单元。根据HMI的产品等级不同,处理器可分别选用8位、16位、32位的处理器。HMI软件一般分为两部分,即运行于HMI硬件中的系统软件和运行于PC机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画面组态软件(如JB-HMI画面组态软件)。使用者都必须先使用HMI的画面组态软件制作“工程文件”,再通过PC机和HMI 产品的串行通讯口,把编制好的“工程文件”下载到HMI的处理器中运行。
3. 人机界面产品的基本功能及选型指标
基本功能:
设备工作状态显示,如指示灯、按钮、文字、图形、曲线等;
数据、文字输入操作,打印输出;
生产配方存储,设备生产数据记录;
简单的逻辑和数值运算;
可连接多种工业控制设备组网。
选型指标:
显示屏尺寸及色彩,分辨率;
HMI的处理器速度性能;
输入方式:触摸屏或薄膜键盘;
画面存贮容量,注意厂商标注的容量单位是字节(byte)、还是位(bit);
通讯口种类及数量,是否支持打印功能。
4. 人机界面产品分类
薄膜键输入的HMI,显示尺寸小于5.7ˊ,画面组态软件免费,属初级产品。如POP-HMI 小型人机界面;
触摸屏输入的HMI,显示屏尺寸为5.7ˊ~12.1ˊ,画面组态软件免费,属中级产品;
基于平板PC计算机的、多种通讯口的、高性能HMI,显示尺寸大于10.4ˊ,画面组态软件收费,属高端产品。
5. 人机界面的使用方法
明确监控任务要求,选择适合的HMI产品;
在PC机上用画面组态软件编辑“工程文件”;
测试并保存已编辑好的“工程文件” ;
PC机连接HMI硬件,下载“工程文件”到HMI中;
连接HMI和工业控制器(如PLC、仪表等),实现人机交互。

网友A:
看完楼主的帖子,我的心情竟是久久不能平复,正如老子所云:大音希声,大象希形。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缺乏的是什么了,正是楼主那种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楼主那种对理想的艰苦实践所产生的厚重感。面对楼主的帖子,我震惊得几乎不能动弹了,楼主那种裂纸欲出的大手笔,竟使我忍不住一次次的翻开楼主的帖子,每看一次,赞赏之情就激长数分,我总在想,是否有神灵活在它灵秀的外表下,以至能使人三月不知肉味,使人有余音穿梁,三日不绝的感受。楼主,你写得实在是太好了。我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把这个帖子顶上去这件事了。

网友B:
楼主很专业,介绍的也很专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专业,介绍的也很专业!!!

网友D:
你好!我想请教您在EB500怎么把照片做成工程背景图?

网友E:
我刚接触人机界面,请问系统软件怎么装的

网友F(2008-08-20):
顶一下喽!文字不能少于10个啊!

网友G:
又学到东西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顶一下喽!文字不能少于10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