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基本功能块

楼主(2008-07-18):
FF十个标准化的基本功能块:
功能块名                                                      符号
Analog Input(模拟输入)                             Al
Analog Output (模拟输出)                       AO
Bias (偏置)                                                   B
Control Selector (控制选择器)               CS
Discrete Input (离散输入)                          DI
Discrete Output (离散输出)                      DO
Manual Loader (手动装载)                        ML
Proportional/Derivative (比例/微分)           PD
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比例/积分/微分) PID
Ratio (比值)                                                  RA

网友A(2009-01-11):
请问楼主,除了功能块的名字以外,每个功能块所执行的控制功能是否也由FF基金会严格定义了,并要求各个FF设备厂家遵循?如果已经被定义了,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定义规范?

网友B(2019-07-2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