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绞线视频传输器使用和安装的有关说明

楼主(2008-07-19):
HXC Video 6001TR 为有源双绞线视频传输器。它以非屏蔽双绞线为传输介质,实时传输单色或彩色PAL、NTSC、SECAM等制式的基带视频信号。其优点是抗干扰性能好,成本低廉,与同轴电缆和光纤相比,在100米到1500米这段距离之间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且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传输距离远、传输质量高。由于在双绞线收发器中采用了先进的处理技术和进口专用芯片组,有效抑制环境干扰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补偿了双绞线对视频信号幅度的衰减以及不同频率间的衰减差,既具有超强的抗干扰能力,又保持了原始图象的亮度和色彩以及实时性。
2)布线方便、线缆利用率高。楼宇大厦内广泛铺设的5类非屏蔽双绞线中的四对线任取一对就可以传送一路视频信号,无须另外布线。四对线可以传输四路视频,还可以用来传输电话、RS485控制数据、音频、多路视频、甚至低压电源共缆传输或其它信号,即使多种信号的组合传输也互不干扰。这样做提高了线缆利用率,同时避免了各种信号单独布线带来的麻烦,减少了工程造价。
3)抗干扰能力强。双绞线能有效抑制共模干扰,即使在强干扰环境下,双绞线也能传送极好的图象信号。而且,使用一根缆内的几对双绞线分别传送不同的信号,相互之间不会发生干扰。
4)可靠性高、使用方便。本产品使用起来非常简单,并内建瞬态冲击保护措施,能抵抗感应雷对内部元件和后级设备的损害,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使产品稳定性大大提高。安装过程无需专业知识,也无太多的操作,一次安装,既可长期稳定工作。

【产品特点】
★ 实时传输清晰的Video信号,视频效果质量高
★ 距离0~1500米,可调节
★ 超强干扰抑制
★ 五级防雷设计
★ 电源/信号状态指示
★ 电源高抗扰设计
★ 宽电压交、直流输入
★ 体积小
【产品性能参数】
外观尺寸:(70+15)mm×75mm×30mm
外壳材料:铝合金氧化外壳,磨砂表面
外观颜色:亮蓝色

输入输出:BNC接口、【AC/DC 接地 UTP +/- 】5位接线端子
视频传输距离:1500米
防雷抗干扰:内置抗静电/感应雷击保护
视频
频率响应: 0 – 6 MHz
共模抑制比: 0 - 6 MHz 60dB(典型)
阻抗: 同轴电缆(BNC公头) 75欧姆
UTP(非屏蔽双绞线) 100欧姆
线缆要求
线缆类型:非屏蔽双绞线对、24-16AWG
线缆类别:5类或5类以上 (CAT-5/5E/6 UTP)
线缆阻抗:100±20欧姆
分布电容:小于62pF/m
DC环路电阻:18欧姆/100m
电源要求
DC/AV 12V 最小电流100mA(12VDC)
环境要求
工作温度:-20℃~70℃
相对湿度:0~95%(非冷凝)
储存温度:-40℃~150℃

安装和布线方面

A、双绞线传输器使用何种线缆?
请选用五类或五类以上的非屏蔽双绞线UTP,线缆类别越高,传输效果越好。五类屏蔽双绞线(STP CAT5 24AWG)可 以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使用。三、四类非屏蔽双绞线也可以使用,但效果和作用距离有一点影响。平行不绞合在一起( 例如平行电话线)的线缆及两根各自屏蔽的线缆,不建议使用。

B、在综合布线时可否把双绞线和其它线缆放在一起(例如捆在一起)?
在施工布线时可与一般电话线,计算机网络线,同轴电缆线,光纤一起传输,请勿与高压电源线一起,避免干扰。

C、可否利用现有计算机网络线来传送视频信号?
只要使用没有使用到的一对绞线就可以用来传送视频信号;一般计算机都利用网络线中的两对双绞线来传输以太网等 信号,另外两对线就可以传送视频信号。但传送的信号不可以经过HUB、交换机等其它设备。

D、双绞线接头处是否可以直接拧在一起?
最好不要直接拧在一起,如果连接不好,接触电阻过大,影响传输效果,甚至无法传输。连结处要用烙铁焊在一起, 外面用热缩套管包好,防止短路。

E、一根双绞线可以传哪种组合的信号?
一根线一般有四对双绞线,可以传输4路视频;总之1对线可以传输一路信号,4对线可以传输4路信号,另外大对数双 绞线还可以传输更多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