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的基础知识

楼主(2008-07-19):
光纤主要分为两类:
单模光纤(Single-mode Fiber):一般光纤跳线用黄色表示,接头和保护套为蓝色;传输距离较长。
多模光纤(Multi-mode Fiber):一般光纤跳线用橙色表示,也有的用灰色表示,接头和保护套用米色或者黑色;传输距离较短。

光纤使用应注意:
光纤跳线两端的光模块的收发波长必须一致,也就是说光纤的两端必须是相同波长的光模块,简单的区分方法是光模块的颜色要一致。
一般的情况下,短波光模块使用多模光纤(橙色 的光纤),长波光模块使用单模光纤(黄色光纤),以保证数据传输的准确性。
光纤在使用中不要过度弯曲和绕环,这样会增加光在传输过程的衰减。
光纤跳线使用后一定要用保护套将光纤接头保护起来,灰尘和油污会损害光纤的耦合。

网友A:
布置光纤的时候要注意不能折,一定不能折。。

网友B(2008-09-02):
双绞线是每两对线路做绞合处理,可以有效抵抗噪音。这种线路价格便宜,而且很好接入布线也很方便。
同轴的价格要比双绞高,传输率也更高。
光纤最高。光纤还分多膜光纤和单膜光纤,相比较而言,单膜的速度最快。
无线网络适合很多地方,在局域网中的应用主要是适合一些办公大楼做无线覆盖或2个相临大楼之间做信息传递。

网友C:
对光纤我是一无所知。

网友D:
光在光纤中传输有两个衡量指标:一个是光衰;另一个是色散。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关于谢谢

Altera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FPGA,可提供原厂技术支持,帮助贵公司解决产品的技术上问题,缩短产品研发面市时间,欢迎来电来函问询.

联系人:陈先生

手机:13823342911

E-mail:chwangmm@126.com

网友G:
常州晨风科技有限公司专业销售与安装各类光纤及配套零部件,并对光纤进行熔接,安装监控、电话、门禁考勤系统。

联系人:郑先生

QQ:426727009

E-mail:deng0519@163.com

网友H(2008-10-06):
有点太基础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