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可以改编程口的波特率吗?

楼主(2008-07-19):
请问FX系列PLC可以改编程口的波特率吗?我是和其他品牌触摸屏连,因为显示的数据变化比较快,所以想提高波特率,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A:
有9600,19200bps两种选择。

网友B:
FX系统PLC的从FX1N以后可以支持9.6kps和19.2kbps

通信速度FX0,FX0S FX0N FX1 FX2(FX),FX2C FX1S FX1N,FX1NC FX2N,FX2NC FX3U,FX3UC
9.6kbps Y Y  Y  Y  Y  Y  Y  Y
19.2kbps X X X X X Y  Y  Y
38.4kbps X X X X X X X X
57.6kbps X X X X X X X X
115.2kbps X X X X X X X X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9600,19200bps两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