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能原理

楼主(2008-07-19):
节能原理 1、 变频节能:  为了保证生产的可靠性,各种生产机械在设计配用动力驱动时,都留有一定的富余量。电机不能在满负荷下运行,除达到动力驱动要求外,多余的力矩增加了有功功率的消耗,造成电能的浪费,在压力偏高时,可降低电机的运行速度,使其在恒压的同时节约电能。   当电机转速从 N1 变到 N2时,其电机轴功率 (P)的变化关系如下:  P2/ P1 = (N2/N1)3 ,由此可见降低电机转速可得到立方级的节能效果。   2、 动态调整节能:   迅速适应负载变动,供给最大效率电压。变频调速器在软件上设有 5000次/秒的测控输出功能,始终保持电机的输出高效率运行。   3、通过变频自身的V/F功能节电:   在保证电机输出力矩的情况下,可自动调节V/F曲线。减少电机的输出力矩,降低输入电流,达到节能状态。   4、 变频自带软启动节能:   在电机全压启动时,由于电机的启动力矩需要,要从电网吸收 7 倍的电机额定电流,而大的启动电流即浪费电力,对电网的电压波动损害也很大,增加了线损和变损。采用软启动后,启动电流可从0 -- 电机额定电流,减少了启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节约了电费,也减少了启动惯性对设备的大惯量的转速冲击,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   5、提高功率因数节能:   电动机由定子绕组和转子绕组通过电磁作用而产生力矩。绕组由于其感抗作用。对电网而言,阻抗特性呈感性,电机在运行时吸收大量的无功功率,造成功率因数很低。   采用变频节能调速器后,由于其性能已变为:   AC-- DC --AC,在整流滤波后,负载特性发生了变化。变频调速器对电网的阻抗特性呈阻性,功率因数很高,减少了无功损耗。

网友A:
1、为什么不说变频器的损耗、效率的问题;

2、“P2/ P1 = (N2/N1)3 ,由此可见降低电机转速可得到立方级的节能效果。”这就是我说的用频率立方差算节能的忽悠之词;

3、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大,负载小,有富余量,电机实际功率就等于负载功率,没有按额定功率运行,不需要变频器来帮助减低功率!

网友B:
多多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