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60mm/min,推力600kg,用哪种电机?

楼主(2008-07-19):
低速电机?减速电机?还是其他?体积越小越好。

网友A:
直接用电动推杆......

网友B:
用液压推动,

网友C:
用步进电机加减速机86的步进加DH90的减速机  可以达到要求 我们公司有13480873616

网友D:
电动推杆能提供这么大推力吗?怀疑ING。。。。。

液压的到是有这么大推力,可速度是1mm/sec,不知道伺服液压驱动可以否?

个人也不是很清楚,可以打东方马达的CS部门的电话,帮助选型

网友A:
楼主:留个邮箱,给你发点电动推杆的资料..

网友E:
按照你提出的技术要求,采用小型电动推杆最为合适,台湾或者瑞典的小推杆可以选择。如果需要了解详细的情况,可以联系;13552693732 宋先生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电动推杆......

网友G(2008-10-04):
电动机+减速器+丝杠,就是担心会爬行,速度可是慢啊

网友H(2008-11-04):
用液压推动较可靠,即用电机带动液压系统来实现。

网友H:
如果考虑整体体积的话,那就用电动机加齿轮减速器的办法。

网友I:
速度均匀性要求如何?  再决定,用液,用丝杆都可以

网友E:
采用台湾小型电动推杆,详情参考www.cdjx.org/co.asp

网友J:
是否需要精确转数?

如果需要很精确的话

我推荐用伺服电机

很小的

网友K:
请问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L:
请问:1、传动稳定性有何要求。

            2、控制精度有何要求。

            3、什么工作性质(短时、长期、间断)。

若对上述1、2项要求不高,不建议使用伺服电机,因其价格昂贵。可选用摆针式减速机体积较小,计算好速比,采用齿轮或滚珠丝杠运动副传动精度较高。

网友M(2009-01-06):
直线电机,如想讨论可发邮件:panqysz@126.com

网友N:
晕,要6吨的推力也能给你做到,关键是要有详细的要求,是什么机构都没说清楚,怎么配电机?

网友O: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P(2010-02-10):
可以直接用力矩电机的,低转速,大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