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60mm/min,推力为600kg,用哪种电机?

楼主(2008-07-19):
用减速电机?低速电机,还是其他?体积越小越好

网友A:
液压缸怎么样?

网友B:
应该可以用电动推杆吧~

网友C:
直流力矩电机应该可以!

网友D:
有精度要求没有?要不要调速?
可能真是刘版主说的,用液压比较好。

实际上你的功率小得可怜,才6W。这么慢的速度,采用电控的话,要多级减速啊。

网友E:
液压,平稳、低速、推力大,但能耗大,维护繁琐。

网友F(2009-02-06):
具体情况还需要具体分析了!!看你想用什么了!!要精度就用电动缸!!做什么运动!然后就是力矩电机

网友G:
伺服或步进电机+(滚珠)丝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