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的问题

楼主(2008-07-19):
200里如何将一个16位寄存器中的数字的高八位和第八位分别取出来。或者更直接的理解是,一个两位数如何将十位和各位取出来分别在两个数码管上输出?

网友A:
LD SM0.0
SEG VB0, QB0
SEG VB1, QB1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我知道,我不知道的事如何将VD0里的数字分别弄到VB0和VB1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我知道,我不知道的事如何将VD0里的数字分别弄到VB0和VB1里
vd0已包含vb0,vb1

网友A:
就是,如楼上的,VD0=VW0+VW2=VB0+VB1 + VB2+VB3

楼主:
恩,我看到资料上是这样写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