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方向控制疑问

楼主(2008-07-19):
我们的电机控制卡软件上有两种脉冲输出模式:Pulse/DIR 和 CW/CCW。

当驱动器上设置为“脉冲+方向”控制模式时,采用Pulse/DIR 才能实现正反转,

当驱动器上设置为“正向脉冲+反向脉冲”控制模式时,采用CW/CCW才能实现正反转。

但这两种控制模式有什么区别吗?感觉好像差不多啊。这么区别有什么特殊用途吗?

谢谢!

网友A:
对用户来说,没什么区别,就如姓张还是姓李,只要不接错就好.

网友B:
个人觉得CW/CCW方式要安全一点,因为万一DIR线断开,本来你想电机反转,结果却成了正转.......

网友C:
“脉冲+方向”可以节约上位机一个发脉冲的口。

网友A:
“个人觉得CW/CCW方式要安全一点,因为万一DIR线断开,本来你想电机反转,结果却成了正转.......”
好象也有点道理,如果CW/CCW断一根线,只是不转,不会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