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CP1H挂在一台触摸屏的一个COM口上(485)

楼主(2008-07-19):
两台CP1H挂在一台触摸屏的一个COM口上(485),按理说这个应该完全没有问题的呀,两台CP1H都选用CP1W-CIF11(RS422A/485)通讯口,按说明书设置DIP2、3、6=ON(OMRON技术支持也确认了),可是通讯就是有问题! 试了两家的触摸屏(台达、斯美特)都不行!  可是如果一对一的话,走422就很好, 如果一对一选485方式都不行!

不知道有那位朋友做过类似的项目,CP1H侧到底需要注意设置什么?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用CP1W-CIF01通讯口RS-232C呢。然后两台PLC做主从通讯,触摸屏接在主站PLC上。

楼主:
你这种做法,我还不如两台PLC分别接到触摸屏的两个口上呢(台系的小屏都至少有两个口)。

现在不是要解决系统使用的问题(其实系统中我现在就是采用了两台PLC分别挂在两个COM上,没办法呀,先得用起来啊),问题是我们这个项目使用步进很多,完全有可能需要扩展三到四台CP1H,而且各CP1H需要设置的参数较多(超过了CP1H用PC Link通讯的最大10字限制)。所以方案上还是要考虑485的一主多从最好,因为我原来用HITECH的一个COM带四台S7-200也没问题。     另外,千万别建议我用CP1H的PC Link分时复用的办法传递数据,呵呵。   我只是想探讨一下为什么两个CP1H采用485挂在一个主站下面不行,仅仅是这个问题。 而不是需要两台CP1H怎么能顺利的挂在触摸屏的方案,谢谢!

网友A:
你用台达的哪款屏?CP1H间是做如何通讯的?

网友B:
因为一般屏的RS485通讯都是采用2线制的通讯,而PLC端则不同,制造厂家会使用4线制的通讯,因此请您联系一下屏的厂商看一下是否可以提供屏与PLC连接的通讯电缆。

以上~~

楼主:
4线制的485接线法也试过的,同样不行。

台达的屏是A57CSTD,找了供应商(说是台达一级代理)的技术支持来现场,也不明白为啥。 呵呵,我估计问题是出在PLC这一侧,不知道如何设置。

可是我打电话问过OMRON的800,他们明确的给出了485的接线方法,可是还是不行。

你用台达的哪款屏?CP1H间是做如何通讯的?             CP1H之间又不用交换数据的,只是触摸屏的一个COM做主站,两台CP1H做为从站,均从触摸屏设置数据,互不相关。

网友A:
你用四线的方法连接触摸屏与PLC,然后将第一个PLC的拨码设定为000001,第二个PLC设定为100001。你先这样试一试。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设定的拨码呢?能不能将你A57CSTD屏的引脚号及信号名称贴出来呢。

楼主:
这种指拨倒没试过,按你的意思是硬件连线是4线制(即四线制485),但是由于是485,所以PLC一侧还是认为是2线制,即DIP2、3也需要设置为OFF。 我明天上班的时候试试看。

楼主:
但是按照OMRON的CP1H操作手册上,应该是完全支持2线制的485的.

网友A:
二线制也可以通讯的,但有些时候质量不太好。不如四线的。

接线方式以你最后的那张图片为准。

网友A:
但是CP1H之间并线时就不是那样子的了,而是SDA-对SDA-、SDB+对SDB+、RDA-对RDA-、RDB+对RDB+。一一对应的关系。

网友C:
我做过类似的,一台人机挂4台CP1H的(因为要带15轴),电池设备上面的,你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还是从接线上面找原因

网友D:
你是怎么接线的呢?方便告诉下吗?

楼主:
luren1188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触摸屏?

网友C:
这个应该和人机的品牌没有关系了.主要问题应该是在设置和接线上面。1,OMORN扩展通讯口上面有些指拨开关需要设置一下,两线方式还是四线方式.2,接线就是标准按422的方式接就可以了.你可以试着先连接一台,如果一台连接成功,那要连接几台也就没有问题了.

我的QQ:285684322

网友C:
另外想起一个问题,就是当你一台成功后,连接两台的时候,需要设置不同的站号.就是软件里面的单元号.

网友E(2008-08-23):
看来你们用的功能相当强大,我这次遇到个事情得问下大伙了,CJ1H-65H跟计算机是用以太网通迅,那么我现在有30多外站点,选用的是图尔克的开关量,有组态王,我想问下这是用怎么个通迅,现场总线怎么连,我没有搞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们用的功能相当强大,我这次遇到个事情得问下大伙了,CJ1H-65H跟计算机是用以太网通迅,那么我现在有30多外站点,选用的是图尔克的开关量,有组态王,我想问下这是用怎么个通迅,现场总线怎么连,我没有搞明白.

你的叙述不太明确,能不能再讲清楚一点呢。

网友E:
就是想问一下,CJ1H如何与图尔克BL20IO总线通讯,组态王,怎么和他们联接到一起,谢了,雪世界,我的Q是157356874你加下我嘛,这样问起你比较方便些

楼主(2008-07-19):
两台CP1H挂在一台触摸屏的一个COM口上(485),按理说这个应该完全没有问题的呀,两台CP1H都选用CP1W-CIF11(RS422A/485)通讯口,按说明书设置DIP2、3、6=ON(OMRON技术支持也确认了),可是通讯就是有问题! 试了两家的触摸屏(台达、斯美特)都不行!  可是如果一对一的话,走422就很好, 如果一对一选485方式都不行!

不知道有那位朋友做过类似的项目,CP1H侧到底需要注意设置什么? 谢谢!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2008-08-25):
如果有一台CP1H的通讯数据不超过10个字,那么你可以两台CP1H之间先用PCLINK通讯,再把其中一台和HMI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F(2013-03-25):
求大神帮助,两台欧姆龙CP1H怎么通讯起啊还有个NB触摸屏也得通讯,谢谢啊

网友:
用以太网,可以挂200多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