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500的报警履历的编程

楼主(2008-07-19):
本人在做一个工程,要到GP2500,之前对PROFACE不是很熟悉。请问PROFACE 中的Q tag,A tag 和 a tag到底有什麽区别?我要做一个能

实时显示报警的报警履历表和报警弹出窗口,PROFACE 该怎麽实现啊?

楼主:
哪位对PROFACE的编程比较熟,我是浙江的自动化工程公司的,请PROFACE 的技术支持或Proface高手能跟我联系,谢谢!0572-3826060

湖州德马物流  自动化控制部  陈彦辉 EMAIL:cyhchina@yahoo.com

网友A(2008-10-16):
A tag报警为文本报警,就是要新建一个文本画面来陪合使用,a tag为摘要报警,直接在基本报警里面设置就可以啦,Q? tag是三种报警里面功能最强大,操作最复杂的一种报警,在基本报警里面设置有两个Q tag专用(字,位报警)设置,可以将报警信息以表格的形式储在CF卡中!三种报警可以混合使用!

网友B:
同一楼上的,说明书chinatag上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