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20和RS2-3TX/2FX构环网问题

楼主(2008-07-19):
RS20和RS2-3TX/2FX构环网问题

现有RS2-3TX/2FX设备多台,想加两只RS20交换机构成环网,不知可不可行?如可行,RS20如何设置?请提供示意图。谢谢!

网友A(2008-09-11):
应该可以但是你要看RS20系列的交换机的端口怎样了,要做环网还是最好用光口做,至于你的RS20如何设置,你要用赫斯曼的网管软件来做,你所买的交换机应该是某家赫斯曼的代理,可请这家公司的技术支持帮助,软件设置是很保密的

网友B:
不太清楚,我去帮你查查资料看看啊 !

网友C(2008-11-17):
当然可以,不过建议使用链路聚合协议,增加带宽还有冗余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