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问题工业

楼主(2008-07-19):
做个出口美国的包装机项目,不知道那边的电压等级是多少?对电器和电动机有什么要求?

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迫切

楼主(2008-09-27):
没人回复啊

网友A:
国外的电压好象是415伏吧,希望大家多交流。

网友B:
国外的电压好象是415伏吧,希望大家多交流。楼上说的对

网友C:
各国规定不同,不是一说国外就是多少多少V。

网友D:
美国單相110伏,三相220

网友E(2009-03-30):
具体电压情况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电源额定频率是60赫兹的,与中国不同,在电器选择时要充分注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