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变频改造

楼主(2008-07-19):
风机变频改造,准备保留自偶降压部分,现在遇到问题,变频器下面接一个接触器,当采用变频器启动,会给自耦变降压器充电,给自耦变降压器充饱电放电时,对变频器有影响没。变频器在关段瞬间,自藕降压器放电,对变频器有影响没,这样接是否可以。(电机为110KW,变频器也为110KW,自藕降压器接80%)图现在还不知如何上传,是否只支持autCAD,

网友A:
这样好象不好 做双路控制比较好

网友B:
用了变频后,就没必要再用自藕降压器。变频不仅能调速,而且启动性能优于任何启动装置。

AutoCAD是*dwg格式文件,网络不支持,但你可将CAD文件转化成*JPG文件再上传。

网友B:
如果你的风机采用变频启动及运行,工频作为备用,以下主控图供你参考:

网友C:
支持主用变频,工频作为备用

网友D:
变频器下面接一个接触器要慎用!!

网友E:
楼主用变频器改造风机,还想保留自偶减压启动,真难为你了,不知你改造后想达到什么目的,少缴电费?

网友B:
在非常重要的场合,空调风机是一刻也不能停的,为此必须采用工频作为备用电源。有点类似消防电源一样,必须是双电源,以防万一。

网友E:
看来楼上的对变频器的可靠性有些担心!是对的我同意。

网友D:
一刻也不能停是必须有前提的  或者说是不可能的  呵呵

网友F:
应该没问题 我那的变频器也是这么改造的

网友G:
天底下没有不出故障的产品!工厂里明明用3台泵就能满足需求,为何要设计4台泵?

飞机上要备降落伞,船上有救生艇,救生圈。。。。。。这到底是为何?!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们这使用在煤气发生炉,是不能停电的,一旦停电,有可能爆炸,原先设计是两台电机,老板为省钱,又要恒温控制,现在只对一台电机进行改造,目前电柜就在炉子边上,环境差,就害怕出毛病,所以想保留自藕降压起动

网友H:
3楼的电路可以.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B:
建议楼主参照消防水泵的设计思路,对风机进行真正的双电源控制,搞一个故障自动转移控制,当变频发生故障时,自动切断变频电路,同时接通工频电源,并随即启动,因为你的通风机太重要了。

网友I(2008-09-20):
普通电动机改用变频器控制,电动机运行正常吗?工频电机在那些频率范围下运行较好。有那些老兄做过,现在运行情况如何?能介绍些经验吗?

网友J:
工频和变频在转换的时候要完全隔离,自耦变降压器和电机之间要加个接触器,不然自耦变降压器坏的时候变频还是无法使用

网友K:
变频器下不用接触器,自耦变压器到电机接接触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变频器下不用接触器,自耦变压器到电机接接触器

楼上的,变频器下不用接触器,自耦变压器到电机接接触器,能行吗?

这样的连接与变频的输出端接电源有区别吗?变频器也能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