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400开关电源损坏造成一启动就炸模块,向高手求救

楼主(2008-07-19):
我公司在今年上半年有9台ABB400的变频器因磁芯脱落造成开关电源工作电压不正常引起整流'逆变模块和开关电源损坏,修好后,显示自检通过,空载电机没有问题,但一使电机带上负载就立即放炮,在我们本地一家维修公司和济南两家维修公司都维修的不理想,我公司有300余台ABB的变频器,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请高手帮忙,有实力的公司也可以开展合作.谢谢.

网友A:
查过IGBT的驱动没有;如果模块爆炸的话;大多数情况下会波及到驱动电路;光藕之后的部分

问题的根本也许就在这里!!

网友B:
应该是驱动的元件有问题的没有彻底更换,,ABB400我们修了很多,应该算是比较好修的机器..技术交流13056660695

网友C:
开关电源是否还有问题,电容是否有漏液的情况。还有驱动的电容在炸啦逆变之后要特别注意检查!虽然在空载的时候没有问题!但在有负载的时候由于驱动电容的容量不够而无法平稳驱动电压,这是我以前遇到过的问题!可以说来大家参考!

楼主: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变频器的开关变压器的磁芯脱落引起的,开关变压器的磁芯脱落造成开关电源损坏,引起整流,逆变模块损坏,我怀疑修好后炸模块还有隐蔽故障,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是否还有问题,电容是否有漏液的情况。还有驱动的电容在炸啦逆变之后要特别注意检查!虽然在空载的时候没有问题!但在有负载的时候由于驱动电容的容量不够而无法平稳驱动电压,这是我以前遇到过的问题!可以说来大家参考!

网友E:
开关电源损坏可能会导致变频器模块触发信号异常,空载时形不成回路,当然不会损坏,接上电机可能会炸机.驱动板一定要测PWM驱动波形.

网友F:
我有9台ABB400-11kw恒转矩二手机 没有修过需要请联系13812126331 qq494095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