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起升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7-19):
起升用变频器控制带PLC吊重载后,无论从上升4档还是下降4档快速回零位后变频器都报故障.

回零档位明显的话,不报故障。这个现像正常吗?不正常的话问题会出在哪里呢?请高人指点!小弟谢谢了

网友A:
报什么故障?可能需要增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网友B:
首先查下故障表,看看是哪累故障,没有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话只能用回馈制动

网友C:
看看控制回路,制动器是不是零速抱闸!

网友D:
你看报什么故障,以前我在邯钢遇过,是制动的原因。

网友E(2008-10-16):
变频器加减速时间调的怎么样?......

楼主:
故障解决了,是PLC内制动时间短于了加减速时间!

调长于就解决问题了!谢谢各位

网友F:
应该是加减速时间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G:
学习了 以后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H:
 一看就没有带编码器

网友I:
应该是斜坡下降时间太短了

网友J(2009-01-15):
加减速时间调的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看就没有带编码器

兄弟我们带着编码器呢!你从哪看出了没编码器?

网友K:
故障显示什么,查一下故障表,就知道了

网友L:
报的什么警,可能是由于调速时间方面的问题报警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故障解决了,是PLC内制动时间短于了加减速时间!

调长于就解决问题了!谢谢各位

你的PLC内制动时间是延时抱闸时间,还是把变频器的抱闸继电器信号?

你的这个制动时间是干嘛用的???

一般有编码器的话都是变频器的零速抱闸继电器信号,

不用编码器的都会人为设置一个延时抱闸,两重保证。

网友M(2009-04-04):
又学了些东西,

-------------------------------------------

你的这个制动时间是干嘛用的???

一般有编码器的话都是变频器的零速抱闸继电器信号,

不用编码器的都会人为设置一个延时抱闸,两重保证。

网友N:
应该是报过压吧,把减速时间缩短一些

网友O:
学习了~~~~~~~~~~~~~~~~

-------------------------------------------

你的这个制动时间是干嘛用的???

一般有编码器的话都是变频器的零速抱闸继电器信号,

不用编码器的都会人为设置一个延时抱闸,两重保证

网友P(2009-05-06):
我公司生产的专利产品安全、可靠是全球最先进的起重电机转子线圈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该产品已与2006年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200620096059.6;国家安全认证:证号NO 08 W0001-S;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该电机调速产品在起重行业优于变频器调速,该产品使用安全可靠、可签订承保合同,产品节能效果显著、工作效率高、操作简单、不溜钩安全可靠,无电网污染、不怕干扰、无误动作现象,微速最佳,是取代故障率高,经常误动作的麻烦制造者——变频器的最佳产品。目前已在广州起重设备厂应用,成功取代他们用的汇川变频器,我们的产品定位是取代起重行业绕线式电机的调速变频器.本产品调速比100:1,调速范围100%,当今市场上的顶级产品:起重绕线电机转子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欢迎咨询参数与价格.期待你的来电:13794361509 QQ:276203187

网友Q:
同意18楼的观点 可能是制动时间短 引起回落电流过大 变频器报过电流故障

网友R:
我觉得你应该把那个时间继电器的时间延长一点,变频器报过载情况的话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

让他有一个缓冲的时间,我觉得效果会好点!还有那个变频器要散热,散热不好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S(2009-08-23):
起重电气网(www.qzdqw.com)上有很多这类资料

网友T(2009-12-12):
让打广告的滚远点!技术交流不需要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