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启动失控的问题

楼主(2008-07-19):
本人有一台LENZE凸轮伺服控制器9322CAM,控制伺服电机MCS06F41,是通过LENZE伺服内置的凸轮曲线来控制的。最近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电机在启动的一瞬间有时会突然失控,以最快的速度运行。而如果能正常启动后,电机的运行一切正常。现已经排除了机械故障及干扰。不知有没有哪位大侠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在进给时出现窜动现象:①测速信号不稳定,如测速装置故障、测速反馈信号干扰等;②速度控制信号不稳定或受到干扰;③接线端子接触不良,如螺钉松动等。当窜动发生在由正方向运动与反向运动的换向瞬间时,一般是由于进给传动链的反向间隙或伺服系统增益过大所致。

网友B(2008-09-16):
可能有零漂吧,要是伺服和上位控制器同时使能的话也会这样,我那安川的以前就这样,现在没有了

网友C(2011-02-14):
我车间的两台机组,9322伺服供纸系统都有个问题,和它相邻的另一个伺服电机启动时该伺服电机速度会产生抖动,有时9322单独启动时速度也会产生抖动,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D(2012-06-26):
 我的伺服是三菱MR_J2S_40A的,马达是HC_NFS43的。我做学习的时侯遇到一个让我十分想不通的题。。。 (   因为我是做的速度模式。现在是一开机马达就开始转了,马达转得比较慢 ,   但是上位机(PLC)都没有输出。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好像以前没有的,回来我修改参数了,但是不记得修改的是什么参数,,,,)

        我的联系方式:63017261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