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继电器线圈并一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08-07-19):
PLC输出继电器线圈并一个二极管的作用,有故障时二极管是否可以甩掉

网友A:
PLC输出继电器线圈并一个二极管的作用,是用来消除线圈在断电时产生的反电势... 二极管出故障最好请更换一支, 如直接甩掉可能导致PLC内部的驱动部分损坏.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B:
本人技术出生,生产线建遗留PLC等,本来想自己做实验用
现在改行,故已用不上.以上传感器,编码器,FX1s-14MR
一次未用,放那怪可惜,接近开关是非接触式的,如果谁想学
习没有 材料可以买,价格不用我说,看看市场实际价格就知如何
便宜了,也可以商量.买三菱PLC的加50元送编程电缆和
usb-串口.另外,想学习的可以赠送AB,Simens,施耐德三菱
,EPlan等软件,学习材料和实际程序(电厂,煤矿,食品,水处理等
过程控制实际程序,有中文注释)买时请提出需要部分!
如需要请联系,不需要勿扰!谢谢
联系人:
Contact:黄万丰
QQ:360455065
Mobile:13522264529
E-Mail:soular@21cn.com
希望不要错过,少请一次客少抽一包烟就能得到如此便宜的
实验材料.
fotek-A3G-2M光电开关 台湾原厂1个, 150元
fotek-pm12-04n 接近开关 台湾原厂 2个 120元
line seiki T-enconder编码器 日本原厂1个 800元
OMRON E3HT-DS3E1 光电传感 日本原厂1个 280元
OMRON TL-!5MC1 接近开关 中国本地1个 40元
sick -wl9-2n131 光电传感 德国 1个 300元
三菱 FXon-60MR-ES PLC 日本原厂1个 300元
三菱 FX1s-14MR 日本原厂1个 350元

网友C:
这样也可以有广告的啊,管理员呢

网友D:
防止反电势

网友E:
主要是防止线圈断电以后产生的高电压烧毁输出端的功率三极管.必须要加

网友F:
主要是防止线圈断电以后产生的高电压烧毁输出端的功率三极管或烧蚀继电器触点。

网友G:
说白了,保护输出点不被烧掉。呵呵

好像也没有什么必需要加的道理吧,有很多厂家用继电器输出时都没加续流二极管呢。当然点可能会烧,但这个也不会很难解决。换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H:
说白了,保护输出点不被烧掉。

网友I:
又长又臭的广告令人生厌

网友J(2008-08-22):
同意赶路的鸡蛋说的,就是保护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