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继电器线圈并一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08-07-19):
PLC输出继电器线圈并一个二极管的作用,有故障时二极管是否可以甩掉

网友A:
先抢个沙发坐坐!呵呵

网友B:
断电时,提供线圈放电通道。

网友C(2008-08-21):
二极管应该是避免断电的时候的反向高电压的,去掉可能是输出继电器的寿命降低

网友D(2010-04-13):
继电器线圈在断电瞬间会产生反电动势,二极管是放电用的。如果去掉瞬间高电压容易使线圈绝缘破坏,而且还会损坏线路上的其他器件。

网友E:
好像叫续流二极管,线圈断电时放掉线圈的电动势,也消除了干扰!

网友F(2010-06-03):
“风中野百合”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