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继电器线圈并一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08-07-19):
PLC输出继电器线圈并一个二极管的作用,有故障时二极管是否可以甩掉

网友A:
应该是对浪涌电流起保护作用,实际中也有许多没有用的

楼主:
谢谢,这下知道了,线圈并阻容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应该是保护PLC内部的输出晶体管或晶闸管的。

网友C:
如果负载是DC24V的感性负载,可以在负载线圈上并一个续流二极管

如果负载是AC220V的感性负载,可以在负载线圈上并一个RC吸收回路

都是用来保护PLC输出触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