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继电器线圈并阻容吸收的作用

楼主(2008-07-19):
PLC输出继电器线圈并阻容吸收的作用,是否可以甩掉

网友A:
实际应用中好多这些保护都没有做

网友B:
是啊 以后要注意了 应该把这些保护都加上!

网友C(2008-08-21):
一般交流加阻容吸收饿,支流要加二极管的,都是保护触电使用的

网友D(2008-11-11):
PLC输出继电器线圈并阻容吸收电阻电容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