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和地线是相通的吗?

楼主(2008-07-19):
最近我厂有一条拉经常跳闸,后我把负载线断开,用万用表量零线与地线的阻值为0,是相通的,我搞不懂是怎么回事请指点.多谢

网友A:
正常的,零线和地线是通的。

网友B:
线路保护分为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两种,如果变压器的中性点(零线)与地线相连,就叫保护接零;如果变压器的中性点(零线)与地线不相连,就叫保护接地.如果属于保护接地,那么漏电器后面的零线和地线相通,漏电器就会跳闸.

网友B:
如果属于保护接零,零线如果通过漏电器,那么地线不能与漏电器后的零线相连,更不能与相线通,否则就会跳闸

楼主:
对:JIHANZH 关于

线路保护分为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两种,如果变压器的中性点(零线)与地线相连,就叫保护接零;如果变压器的中性点(零线)与地线不相连,就叫保护接地.如果属于保护接地,那么漏电器后面的零线和地线相通,漏电器就会跳闸.

内容的回复:多谢了///////////

楼主:
对:JIHANZH 关于

线路保护分为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两种,如果变压器的中性点(零线)与地线相连,就叫保护接零;如果变压器的中性点(零线)与地线不相连,就叫保护接地.如果属于保护接地,那么漏电器后面的零线和地线相通,漏电器就会跳闸.

内容的回复:多谢//////////////////

网友C:
先搞清楚你的变压器中性点是不是接地。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E:
测量时,通。但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网友F:
只是在变压器出来时的地方是同根的吧,其它地方不能把这两根线并起来吧,保护接零和负载零线最好不要直接相连.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零线和地线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