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继电器线圈并一个二极管和并电容加电阻的作用一样吗

楼主(2008-07-19):
PLC输出继电器线圈并一个二极管和并电容加电阻的作用一样吗

网友A:
应该不一样的

怎么也不会一样啊

网友B:
都差不多,起保护作用.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C:
PLC输出继电器线圈并一个二极管是有极性的,而并电容加电阻是没有极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C输出继电器线圈并一个二极管是有极性的,而并电容加电阻是没有极性的

网友E:
肯定的说,带二极管的是不能带交流负载的,要不然会短路的,只能用在直流的负载.电容加电阻有防止浪涌电压和高频偕波的作用,交直流都可以.我见过加电容和电阻的没见过加二极管.

楼主:
带二极管的是给小继电器用的,加电阻和电容用以接触器

网友F:
怎么也不会一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