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软件在宝钢三热轧中的应用2

楼主(2008-07-19):
对,包括HMI、S3以及传动设备;
  7) 可以通过鼠标和键盘进行操作,便于操作和人工干预。

  5、HMI的实现

  5.1 实时过程数据通讯

  Intouch利用Microsoft动态数据交换 (DDE)、FastDDE 、NetDDE和Wonderware SuiteLink协议来与其它Windows程序、Wonderware I/O服务器及第三方I/O服务器程序与现实世界进行通讯。Wonderware SuiteLink使用基于TCP/IP的协议。SuiteLink专门设计用于满足象数据完整性、高吞吐量以及方便诊断的钢铁工业和轧钢工艺的需要。Microsoft Windows NT 和 Windows XP均支持这种通讯标准。它具有下列特点:

  数值时间质量(VTQ)在所有传送给识别VTQ的客户机的数据值上均会插入一个时间标签和质量指示器。

  &nb
sp; ·对数据吞吐量、服务器加载、计算机资源消耗以及网络传输的广泛诊断可以通过Microsoft Windows XP操作系统性能监视器来实现。这个特点对于规划和维护分布式工业网络是至关重要的。

  ·应用程序之间可维持一致的高数据容量,而不管这些应用程序是位于单一节点上还是分布在多个节点上。

图2 HMI的实时数据传送

  在HMI画面上,当按下MANUAL命令后,该按钮闪烁,该命令通过DZHsvr I/O server从HMI发送给S3,按下EXE按钮,再次通过DZHsvr I/O server将EXE信号送给S3。只有当这两个信号相同为1时,该MANUAL命令才能被执行。S3收到HMI的执行命令后,应用程序执行所收到的命令,并将结果通过VMcast返回给HMI。这样在HMI画面上就能显示S3所执行的结果了。

  DZHsvr的设置
 首先打开DZHsvr,选择菜单的setup/logical port setup/new。会弹出如下的画面,在logical port name处填入名称S3_n。IP Address是S3板卡所在基板的EN721板卡的IP地址。PLC No是S3的端口号,在S3的参数里面设置。

  然后打开topic setup/new,会弹出如下的菜单。Topic name自己设定,logical name选择在上面设定的名称,选择polling模式,下面就是各种传输时间的设置。

  打开DDE server parameter setup,填入相关的参数

  VMcast的设定
  打开VMcat软件setup/topic setup/new,显示下面的画面,在名称框里填入名称TmBn,m是S3号,n是数据块数。因为这里只使用该软件用作S3到HMI的通讯,选择Read,PLC Number的具体值在要读取数据的S3的传输模块F_2453_USD的输入端PLC上定义,Block Number是S3的第几个传输数据块。

  设定完上面的后,再打开server parameter的设置:

1.number of this PC,是本机的索引号。
2.选择Multicast,设置receive address,这里为255.254.0.1,send address不使用。
3.Reading port,读取数据的端口,这里为3004。

  5.2 PLC软件功能实现

  从HMI到S3的通讯,需要设定S3的参数。与此有关的总共有两个, Computer Link1 Ethernet slotNo,是该S3所在基板的以太网卡槽号; Computer Link1 UDP PortNo,是S3接受数据的端口号。

  从S3到HMI的通讯,这里要用到一个专门的功能模块,就是F2453_USD。

图3 F2453_USD模块

  使用到的端口的说明

图4 F2453_USD端口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