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力控组态软件的空压机监控系统

楼主(2008-07-19):
nbsp; 在Draw的导航器中单击“实时数据库组态”,启动实时数据库组态程序,开始创建监控系统的数据库。力控实时数据库是以“点”为数据对象来索引数据的,一个点由若干参数组成,系统以点参数为单位存放各种信息,即点相当于关系数据库中的关键字,点参数相当于字段。系统中各检测点的振动、温度、压力、油温、油压、阀门开度等都需要保存在数据库中。在建立数据库时,首先按照点类型(模拟点、数字点、累计点、控制点或运算点)创建新点,对其参数进行设置,包括基本参数和报警参数,并且进行量程转换,然后把已创建的点和点参数与现场的I/O设备检测到的某一具体数据项建立映射关系,当这一关系建立以后,数据库中的点和点参数才与来自I/O设备的数据源建立了一个数据链路。当然,数据库与现场设备的数据通信必须通过力控提供的这类设备的I/O驱动程序来完成。当数据库需保存点参数值的变化过程形成历史数据时,就必须进行历史数据组态,指定哪些点需要保存历史数据,以及历史数据的记录精度(即当数据的变化超过多少比例时,才记录这一变化)和保存时间。

数据库创建好之后,则可将点参数与趋势或历史报表建立联系,使系统可以以曲线或表格的形式向用户显示实时数据的变化过程。力控中的趋势、历史报表都是以标准图形的形式给出的,开发者需要对相应的参数进行设置.。趋势中的参数包括时间范围、扫描周期、数值范围、数据源等,历史报表中的参数则包括报表的起始时刻、时间范围、时间间隔、数据源、变量等。

  3.3 工况自动切换

为了自动实现设备的加载工况和卸载工况的互相切换,使用力控组态时运用条件动作,当系统压力超过用户设定压力时,远程加载离散量置0,远程卸载离散量置1,设备由加载工况转为卸载工况;当系统压力小于用户设定压力的84%时,远程卸载离散量置0,远程加载离散量置1,设备由卸载工况转为加载工况。使得系统压力维持在一定的压力区间,确保矿井风钻设备压力稳定。

  3.4 设备远程操作与管理

为了减轻运行管理人员的劳动量,系统能通过上位机对设备的启停进行远程控制,组态设计时,首先要定义设备启停状态和加载卸载状态的开关型变量,通过通信接口将这些变量与现场控制单片机相应的地址连接。系统运行时,根据不同的工况要求,当现场控制机的远程控制开关置为有效时,用脚本对设备启停和加载卸载的变量赋值1或0,就可以完成远程启停控制和加载卸载工况切换。当设备检修时,系统则关闭此功能,由维修人员直接在现场控制。为了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通过累计各设备的运行时间,进行选择性地启动或停机,加载时,启动累计运行时间最短的设备;卸载时,关闭累计运行时间最长的设备,则使各设备的运行时间平衡。

  3.5 通讯接口设计

下位机为单片机,通讯协议为标准的Modbus协议,对基本通讯模块编址和通信参数设置后,由于力控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在力控导航器“I/O设备驱动”项目下找到相应的Modbus协议驱动程序,双击激活设备配置对话框,进行设备地址及相应通讯参数的设置(通讯参数必须和基本通讯模块一致),以及合适的数据扫描周期和故障查询时间的设置,然后利用数据库中的数据连接组态工具将点参数与单片机中的需采集的过程数据的地址相连接,建立数据库点参数与现场数据的通信链路。读取模拟量时使用Modbus协议的三、四号指令,进行远程启停和加载卸载等离散量赋值操作时使用Modbus协议的一、五号指令。这样,当系统运行时,会自动启动驱动程序,按照接口协议的规定完成上位机与下位机之间的数据通信。

  4、结束语

本文的创新点为:利用力控组态软件实现了六台空压机的实时监测,工况自动切换,远程操作与智能管理,使六台空压机运转达到最优状态,延长使用寿命。该监控系统已在矿区投入使用,两个多月来的运行情况表明,该系统运行可靠,维护方便,监控过程显示形象直观,不但满足了这些关键设备的监控要求,而且也保证了矿区的安全生产,具有直接的经济效益。

网友A:
没用过力控组态软件,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