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工控组态软件的流化焚烧炉监控系统2

楼主(2008-07-19):
L M W 84
L 0
= I
)
JNB_002
L DB5.DBD 28
T # DB5.DBD52
SET
SAVE
CLR
_002:ABR
)
JNB_003
L0
T DB5.DBD 28

_003:NOP0

4、硬件与通讯

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可编程控制器在功能和使用上有了很多改进,性能价值比更优。它主要包括S7-200、S7-300和S7-400三种产品。S7的网络有以下几种典型类型:多点接口网络(MPI)、工业以太网、PROFIBUS现场总线和TCPIP协议网络。S7-300PLC流化焚烧炉自动控制系统采用的是多点接口网络(MPI)。该接口既是编程接口又是数据通讯接口,使用S7协议,通过此接口PLC与上位计算机之间可进行数据传输,从而构成MPI网络。网络上的设备被称为节点,每个节点有唯一的MPI地址,该地址是在S7-300硬件组态中设置的。系统中S7-300PLC通过RS485转RS232适配器6ES7972-0CA23-0XA0转换后连接至上位机。流化焚烧炉自动控制系统中,上位机监控选用国内著名品牌联想商用机,这样通过工控组态软件MCGS和多点接口MPI网络,实现PLC与上位机之间的通讯连接。在实际中,使用MCGS组态软件和PLC通讯之前,还要安装软件。在安装光盘的support目录下找到“prodavedisk1setup.exe”和“prodave完全版”,若已安装STEP7,则只要再装“prodave完全版”。安装以后,用程序prodave-S7-miniPG-PC interface设置属性。按select钮,选中PCAdapter加入到右框,再点击properties按钮,选中programmingdevicePCistheonlymaster。因为是PC-Adapter,则应该选择一个串行口COM1或COM2。注意波特率的设置应与实际中使用的PCAdapte设置的波特率一致。若上述过程无误,则可以在MCGS中使用S7300的MPI驱动程序。该驱动程序用于MCGS操作和读写西门子S7-300系列PLC设备的DB数据块、输入、输出和中间寄存器。

若是读写DB块,必须事先用编程软件下载DB块到PLC中,否则通讯状态会为1,表示通讯失败。

5、MCGS工控组态软件组态过程

由MCGS组态软件生成的用户应用系统,由主控窗口、设备窗口、用户窗口、实时数据库和运行策略五个部分构成。主控窗口是工程的主框架,负责调度和管理用户窗口;设备窗口是连接和驱动外部设备的工作环境;用户窗口主要用于设置工程中人机交互的界面;实时数据库是工程各个部分数据交换与处理中心,它将MCGS工程的各个部分连成有机的整体;运行策略主要完成工程运行流程的控制。有关组态过程重点介绍下面几点。

5.1 系统菜单和系统参数组态

在MCGS的“主控窗口”中,按流化焚烧炉自动控制系统的要求,对其系统菜单和系统参数进行定义和设置。本系统主控窗口主要设置:参数设置窗口包括系统参数设置、手动运行和显示校正参数设置;系统运行信息包括监控主窗口和设备运行信息浏览;报警信息包括实时报警信息浏览和历史报警信息浏览等;采样数据包括压力流量采样数据浏览和温度采样数据浏览等;安全管理包括更改密码、用户登录、退出登录、用户管理等;系统退出选项包括退出系统和关闭计算机等。

5.2 数据采集功能的实现

在流化焚烧炉自动控制系统中,PLC负责实时采集来自现场的数据,并存储在PLC内部的寄存器中;MCGS组态软件通过上位机的串行通讯口直接访问PLC的寄存器,实现对现场实时数据的存取。

串口父设备属性设置:作为下位机的PLC设备对于MCGS来说属于串口设备,本系统设置的COM口通讯参数其波特率为96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偶校验。

S7-300PLC属性设置:PLC的机架号为0;PLC的槽号为2;PLC的站地址为2;其采集周期为静态测量时1000ms,快速测量时200ms;初始工作状态设置为“启动”时,即进入MCGS运行环境,MCGS自动开始对设备进行操作。

内部属性设置:用来设置PLC的读写通道,以便进行设备通道连接,从而把设备中的数据送入实时数据库中的指定的数据对象,或把数据对象的值送入设备指定的通道输出。

数据处理:从PLC设备中输入的数据是特定范围的电流、电压等物理意义的值,必须进行相应的转换,才能得到具有实际意义的工程数据。MCGS组态软件数据处理功能,除了工程转换计算还可完成多项式、倒数、滤波、函数调用、标准查表计算等数据处理运算,实现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

5.3 MCGS脚本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