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苏联1.5米立车液压变速原理

楼主(2008-07-19):
一台苏联1.5米立车液压变速坏,18档速加一个离合,离合正常,不能变速,共8个阀,无任何资料

网友A(2009-07-19):
钱多我可以帮助你搞好

网友B:
大多齿轮箱缺油,齿轮损坏,换齿推杆卡住无法完成换齿调速全过程。推杆到位齿轮箱外限位开关回复到位,变速完成。先判断下电器工作情况,包括电磁阀电部分如果工作正常。打开齿轮箱盖看动作情况,一档一档看。还有齿轮箱润滑油路是否畅通。如果润滑油路保持畅通机械方面基本可以保证无故障。最怕断油,定期换油。

网友B:
可借助国产立车控制过程,国产立车基本是仿苏的。

网友C:
只修过电磁离合变速型的,液压的参考一下国产的,应该不难。

网友D:
我这有前苏联2。5米立车的电气资料,又是18个挡的;不过它是用一个选择开关来控制10个电磁离合器实现变速的。

网友E:
问题不大,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变速箱盖打开,就知道变速箱的阀组合控制了。

实在自己修不了,需要外包的话,可以QQ联系:942724632

包可以帮你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