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疑惑?有请高手!

楼主(2008-07-19):
电脑开机后,显示屏不亮,把(显示屏到电源盒)电源线拔出再重接上,电脑就可以正常启动,这样的情况频发生,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这样解决问题?

谢谢!

网友A:
你将显卡或内存条拔下重新安插一遍试试看。

楼主:
谢谢1楼

显卡,内存,CPU,都拔下重新安插一遍,还是不行哦,奇怪

网友B:
看现象,肯定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C:
显示屏不亮的时候,电脑主机亮不亮?如果电脑主机不亮,建议你换电源插板,肯定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数传电台 4楼

显示屏不亮的时候,电脑主机亮的,而且在运作,重新安插一遍(显示屏到电源盒)电源线,电脑显示屏可以正常启动(显示屏指示灯亮)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我想也是电源插头氧化了,一会我试试用介指刀去去氧,如果换电源插板比较麻烦,先试试看

网友D:
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E:
我想不会是接触不良吧!我刚买了个鼠标(笔记本)类似这种情况,重启时鼠标定位灯不亮(红灯),鼠标针不动,拔下重插没事。电脑刚上电开机没这种现象,正常。也不知何解?

网友F:
也许是接触不良,你把显卡拔下来重新插,试试看啊!

网友G(2008-09-06):
应该是显示的上电复位电路不可靠

楼主:
 还是没有结果

网友H:
我也碰到过,是2条内存条不兼容引起的(都使1年了才出现的),拔掉一条不好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I:
换块电源试试!!我刚刚这样解决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