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小段程序

楼主(2008-07-19):
初学PLC,有段程序不太明白,请高手指教,

A               #EN

JCN         J001

AN            #MID_M

L               #T_IN

SD            #T_NAME

A               #T_NAME

=               #MID_M

J001 :BE

请教高手这段程序的意思是什么,中间的“SD”指令是干什么的?

网友A:
定时器,详查西门子300/400语句表指令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定时器,详查西门子300/400语句表指令手册。

能详细的解读一下这段程序吗?

网友B:
貌似是个脉冲输出,#T_IN是周期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白了,

这是一段脉冲输出程序,T_NAME是延时接通定时器,T_IN是延时时间值, MID_M是周期为T_IN的输出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