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单位一台显示器

楼主(2008-07-19):
一台数控机床上的显示器开机3分钟后,屏幕才渐渐发亮,是不是和彩电显象管座老化一样,也要换显象管座?

网友A:
不是显相管老化,是显示屏后面的高压泡漏气。在气候潮湿时尤其明显,在冬季时或气候干燥时,一般不会出现。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但不是漏气是放电声

网友C:
有可能是管座不好,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D:
潮湿引起聚焦电压不良,一般是显象管座不良,更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