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接地故障 应如何处理

楼主(2008-07-19):
现有一台abb     acs550-01-04a1-4的变频器 上电就报警接地(f0016)应该是那里的问题?(不带电机)

网友A:
你可以检查一下接地,掉电后再重送电看看。

也可以测量一下零线与地线是否共用,

再就是检测变频器本体了。

网友B:
送修吧,估计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C:
有时候  过流或短路问题,也会先报接地,当接地屏蔽掉后  会报过流或短路  建议先查接地和接线吧

网友D:
不带电机的话,可以检查一下主板,驱动板以及电流互感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E(2008-10-10):
电机线路可能有破损,我也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F:
马达绝缘不良时也会

网友G:
御掉电机试试看吧!

网友H:
出售ABB配件
NAMC-11 1块
NIOC-01 1块
NINP-61C 1块
NPOW-42C 1块
NGDR-02C 6块
NINT-43C 1块
NXPP-01 2块
模块PP15012HS 3只
有需求者请联系13355288766

网友I:
接地屏蔽,如果模块有轻微问题 会爆炸的 我遇到过

?

网友I:
4A1的机器互感器集成在驱动板上的 找专业的测试吧 如果保内 可以整机保质的

?

网友J:
把变频器断电,变频器下侧出去的电机线拆掉,电机侧电缆拆掉,用摇表检测电缆和电机是否短路接地,如果都没有,可能是变频器主控制板坏了,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K:
变频器坏了,查检测电路和模块

网友L:
变频器维修群 QQ群74292753 欢迎加入!

网友L:
电流查检测电路坏 霍耳 运放?

网友M:
同意1楼的观点。检查接线吧。

网友M:
另外,这里的弟兄们怎么都不仔细看楼主的注释--没有接电机。真是都晕了!

作为用户,没有必要深入到变频器内部,要是实在解决不了,就找厂家!自己拆开搞研究不好!费时费力,还不见得能够解决,除非楼主是高手!

网友N(2009-02-02):
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文章很好.

安川616G3变频器“GF”接地故障的不同表现
发布时间:2008-09-27 点击数:160 添加: 来源:中国变频器网 1、上电显示正常。进行操作启动,即跳“GF”故障,并未运行起来,或者是一点运行的迹象都没有。很痛快地即跳接地故障了。此时的“GF”故障相当于其它变频器的“OC”故障,故障部位在逆变模块或驱动电路。CPU在发送触发脉冲的瞬间,检测到某只IGBT管子有异常大的管压降,未能在触发脉冲到来期间正常开通。事实上在此时间内,变频器的电流互感器根本未检测到输出电流的信号。此时的“GF”故障信号是由驱动电路的模块故障检测电路,回馈CPU的。(此故障动作由试验得出。)
修复与检查:检测逆变块的好坏,尤其不能忽略对触发端子的检查;检查驱动电路,尤其不能忽略对驱动电源滤波电容的检查,测量驱动电压正常,但是否有一定的电流驱动能力。

2、运行中跳“GF”故障,为电流检测电路报的故障。须区分两个方面,一方面为正常的故障停机动作,由电流互感器检测到异常的过流,报CPU实施故障停机保护;一方面为电流互感器的后续电流信号处理电路不良,如电阻元件变值等使“GF”故障电压整定点漂移,造成误报故障。电流互感器来的信号,一路经由运算放大器处理,送CPU用作电流显示及故障报警处理,一路送电压比较器,报出“GF”故障。(注:此电流互感器后续电路未及详查,但据众多的故障现象推断得出,仅供参考。)

修复与检查:当落实确为误报故障时,并不一定非得换主板修复,详查电流互感器及其后续电路应能修复之。

3、顺便分析一下,当运行中报OL1、OL2、OL3过流故障时,是由电流互感器及后续电流信号处理电路,在运行中检测电流信号,送CPU后,经判断、降频等处理后,报出的过流故障信号。对于突发性的异常过流故障,或模块损坏、驱动电路异常故障,则直接由驱动电路回馈CPU,CPU则会报出OC故障。

4、由此联想到其它变频器对欠压、过压故障的不同处理。对于欠压,上电后经检测延时,至少5秒以后,才报出。5秒前启动可以运行,但接着跳欠压故障;对于过压故障,上电后即跳故障,禁止运行。可见出设计人员对过压故障的重视程度要大于欠压故障,也可知道,过压故障对变频器的危害会大于欠压故障对变频器的危害。而设计人员对不同故障报警的处理,也便可以理解了。

网友O:
可以把接地保护屏蔽掉。好像是”参数3017“

网友P(2009-05-14):
谁能告诉我三恳变频器接地跳闸的原因

网友Q(2009-08-13):
检查接地电阻,如正常可考虑短接保护试运行,排除控制板故障。也可能系控制板本身故障

网友R(2009-10-13):
楼主可以详细检查下变频器内部接线,包括母牌。最近我们公司的ACS800本地启动正常,远程启动就报接地,查了整整3天,最后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发现变频器上面空气过滤网的一根搭在交流母牌上了,拿掉问题就解决了。个人认为很多故障都是由小细节引起的,

网友S:
先查接地和接线 , 检测电缆和电机,后查检测电路和模块 。

网友T:
这么小的机器,IGBT和板子是焊在一起的,这个故障一般为IGBT损坏,在保值期内的直接返保质,保质期外的购买新机,此机除主控板、控制盘、 风扇外,已没有利用价值。

网友U(2009-11-14):
检查互感器检测部分

网友V:
第15,16页

警告!对于浮地电网,或高阻接地电网,或非对称接地电网,需要拆下内部RFI 滤波
器上的接地螺钉: F1 和 F2。
参看 " 浮地电网",第 221 页。

楼主没好好看书阿

网友W:
估计要把3个IGBT都换了!

网友X:
第一次上电出现接地报警是参数设置问题,你查下手册。参数号我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Y(2012-09-08):
我也出现这种现场;没有解决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M:
另外,这里的弟兄们怎么都不仔细看楼主的注释--没有接电机。真是都晕了!作为用户,没有必要深入到变频器内部,要是实在解决不了,就找厂家!自己拆开搞研究不好!费时费力,还不见得能够解决,除非楼主是高手!

同意!现在人都浮躁,都没看清楼主的描述就开始发言。人家都说没接电机了还让检查电缆、卸掉电机!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检测到输出三相电流不平衡(电流检测故障有时也会给出该信号)。该机型输出用了两只霍尔电流传感器检测U、W相电流,经过计算得出V相电流,由于检测误差误报的几率也比较大。如果IGBT和驱动没问题,可以屏蔽接地保护功能。在保内出现这种问题ABB一般是整机更换,过了质保期楼主就请节哀,服务站维修一般是更换SINT板,费用约占一台新机的一半。

www.jdkz36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