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型号求解,谢谢!

楼主(2008-07-19):
   我用的一个电位器型号是:W×112(050)4K7±5%,请问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啊?谢谢啊!

  我查了国家标准,命名方法好像不太一样呵!

网友A:
后面的简单4.7千欧±5%误差

网友B:
W代表元件为 电位器;X 是类型为 线绕式的电位器; 4K7为最大阻值范围是 4.7KΩ,再后边的不用说也明白了吧

欢迎加入 电子技术群 52877400 与电子爱好者切磋技艺。

网友C(2008-10-10):
http://www.tztx168.cn

网友D:
我支持2楼的说法。

网友E:
4K7为最大阻值范围是 4.7KΩ?? ±5%是公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W代表元件为 电位器;X 是类型为 线绕式的电位器; 4K7为最大阻值范围是 4.7KΩ,再后边的不用说也明白了吧

欢迎加入 电子技术群 52877400 与电子爱好者切磋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