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变送器1151和3051 3351的区别

楼主(2008-07-19):
各位同行 我只接触过1151型电容式变送器 3051和3351型没接触过 请问有什么主要区别 谢谢了先

网友A(2008-11-22):
3051系列更稳定,精度更高,体积也小。

网友B:
智能输入输出隔离变送模块
优点:
万能输入输出
输入输出参数任意规划
电脑连线模块变更参数无须外接电源
电脑连线模块变更相关输入输参数
电脑连线模块校正输入输出参数
可对输入参数进行加减乘除运算处理
输入取样时间 <200ms
A/D 解析度 16 bits
隔离电压:4KV
输出解析度:0.6 μ A(15 bits)
输出反应时间:<200ms
共模拒斥比( CMRR )> 80 dB
详情访问 :赛德科技 www.17199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