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中气动球阀如何处理

楼主(2008-07-19):
气动球阀用于管道,开关管道。

网友A(2009-01-15):
DCS处理气动球阀是很平常的事,你到底要问什么?

网友B:
楼主是想问怎样控制吧,一般是dcs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来控制气动球阀的电磁阀的电源来控制阀门的开关。

网友C:
气动球阀在DCS控制中通常是用作切断介质的作用的,它的泄漏等级高,所以DCS只做开关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