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泄漏的危害及控制

楼主(2008-07-19):
【关键词】液压系统

【摘要】浅谈液压系统泄漏的危害及控制

1 泄漏的危害
  液压系统泄漏影响着系统工作的安全性,造成油液浪费、污染周围环境、增加机器的停工时间、降低生产率、增加生产成本及对产品造成污损,因此,对液压系统的泄漏我们必须加以控制。
2 泄漏的原因
  几乎所有的液压系统的泄漏都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引起的:(1)冲击和振动造成管接头松动;(2)动密封件及配合件相互磨损(液压缸尤甚);(3)油温过高及橡胶密封与液压油不相容而变质。
3 控制泄漏的措施
  (1)减少冲击和振动
  为了减少承受冲击和振动的管接头松动引起的泄漏,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①使用减震支架固定所有管子以便吸收冲击和振动;
  ②使用低冲击阀或蓄能器来减少冲击;
  ③适当布置压力控制阀来保护系统的所有元件;
  ④尽量减少管接头的使用数量,管接头尽量用焊接连接;
  ⑤使用直螺纹接头,三通接头和弯头代替锥管螺纹接头;
  ⑥尽量用回油块代替各个配管;
  ⑦针对使用的最高压力,规定安装时使用螺栓的扭矩和堵头扭矩,防止结合面和密封件被蚕食;
  ⑧正确安装管接头。
  (2)减少动密封件的磨损
  大多数动密封件都经过精确设计,如果动密封件加工合格,安装正确,使用合理,均可保证长时间相对无泄漏工作。从设计角度来讲,设计者可以采用以下措施来延长动密封件的寿命:
  ①消除活塞杆和驱动轴密封件上的侧载荷;
  ②用防尘圈、防护罩和橡胶套保护活塞杆,防止磨料、粉尘等杂质进入;
  ③设计选取合适的过滤装置和便于清洗的油箱以防止粉尘在油液中累积;
  ④使活塞杆和轴的速度尽可能低。
  (3)对静密封件的要求
  静密封件在刚性固定表面之间防止油液外泄。合理设计密封槽尺寸及公差,使安装后的密封件到一定挤压产生变形以便填塞配合表面的微观凹陷,并把密封件内应力提高到高于被密封的压力。当零件刚度或螺栓预紧力不够大时,配合表面将在油液压力作用下分离,造成间隙或加大由于密封表面不够平而可能从开始就存在的间隙。随着配合表面的运动,静密封就成了动密封。粗糙的配合表面将磨损密封件,变动的间隙将蚕食密封件边缘。
  (4)合理设计安装板
  当阀组或底板用螺栓固定在安装面上时,为了得到满意的初始密封和防止密封件被挤出沟槽和被磨损,安装面要平直,密封面要求精加工,表面粗糙度要达到0.8μm,平面度要达到0.01/100mm。表面不能有径向划痕,连接螺钉的预紧力要足够大,以防止表面分离。
  (5)控制油温防止密封件变质
  密封件过早变质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油温过高。温度每升高10℃则密封件寿命就会减半,所以应合理设计高效液压系统或设置冷却装置,使油液温度保持在65℃以下;另一个因素可能是使用的油液与密封材料的相容性问题,应按使用说明书或有关手册选用液压油和密封件的型式和材质,以解决相容性问题,延长密封件的使用寿命。

网友A:
密封圈的质量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