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伺服电机的更换问题

楼主(2008-07-19):
大家好!我这有一台机床,原来用的是FANUC的系统,请问能不能将其中的一台伺服电机更换为其他品牌的伺服电机?如果能的话,更换的原则是什么?谢谢大家。

楼主:
是不是伺服电机驱动器参数设置一致,及电机的功率、扭矩、额定转速都一样就行了?

楼主:
不好意思,有谁能回答一个?

网友A:
如果电机也是FUNAC的,不一定可以。它可能采用一种不通用的控制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机也是FUNAC的,不一定可以。它可能采用一种不通用的控制接口。

你所说的接口是接头不一样,还是通信协议不一样?如果我想将电机和驱动器一起换掉呢?

网友A:
"你所说的接口是接头不一样,还是通信协议不一样?如果我想将电机和驱动器一起换掉呢?"

接头不一样也是个问题,不过,通信协议也是有可能不一样的。

楼主:
实际上是这样的:公司准备自己装一台小的车床,弄了一个funac的系统(东西还没到手上),床子的Z轴和X轴想要配麦特斯的伺服。刘岩利老师,你看看这里面可能会碰到一些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这你还是问FUNAC比较好,应该可以。

楼主:
我们弄的这个fanuc系统是让朋友从一台老床子上拆下来的。fanuc根本就不管,那位朋友也什么都不懂。看来只有到手之后在试一试。谢谢刘老师。

网友A:
那么,如果连接口定义都没有,根本无从连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如果连接口定义都没有,根本无从连接啊。

我今天得到两个消息。第一,fanuc的系统只能用它自己的伺服电机。第二,麦特斯的伺服电机除了fanuc的系统,其他的系统都能用。请教刘老师,您所说的接口定义需要作些什么工作呢?有没有例子,大概的讲一讲分享一下吧。如果论坛里不好回复,您可以发到我邮箱里。tqjdwsh@163.com 谢谢!

网友A:
接口定义不是需要做什么工作,是指控制器与电机驱动器之间连接哪些信号,接头中各引脚如何分配.

楼主:
谢谢!我还以为要象控制卡与控制系统的运用一样,需要用C语音或VB来调用底层函数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