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控制系统配置的几种形式

楼主(2008-07-19):
1、根据现场设备是否具备PROFIBUS接口可分为三种形式
  (1)总线接口型:现场设备不具备PROFIBUS接口,采用分散式I/O作为总线接口与现设备连接。这种形式在应用现场总线技术初期容易推广。如果现场设备能分组,组内设备相对集中,这种模式会更好地发挥现场总线技术的优点。
  (2)单一总线型:现场设备都具备PROFIBUS接口。这是一种理想情况。可使用现场总线技术,实现完全的分布式结构,可充分获得这一先进技术所带来的的利益。新建项目若能具有这种条件,就目前来看,这种方案设备成本会较高。
  (3)混合型:现场设备部分具备PROFIBUS接口。这将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这时应采用PROFIBUS现场设备加分散式I/O混合使用的办法。无论是旧设备改造还是新建项目,希望全部使用具备PROFIBUS接口现场设备的场合可能不多,分散式I/O可作为通用的现场总线接口,是一种灵活的集成方案。
  2、根据实际应用需要的几种结构类型
  根据实际需要及经费情况,通常有如下几种结构类型:
  (1) 结构类型1:以PLC或控制器做一类主站,不设监控站,但调试阶段配置一台编程设备。这种结构类型,PLC或控制器完成总线通信管理、从站数据读写、从站远程参数化工作。
  (2) 结构类型2:以PLC或控制器做一类主站,监控站通过串口与PLC一对一的连接。这种结构类型,监控站不在PROFIBUS网上,不是二类主站,不能直接读取从站数据和完成远程参数化工作。监控站所需的从站数据只能从PLC控制器中读取。
  (3) 结构类型3:以PLC或其它控制器做一类主站,监控站(二类主站)连接PROIBUS总线上。这种结构类型,监控站在PROFIBUS网上作为二类主站,可完成远程编程、参数化及在线监控功能。
  (4) 结构类型4:使用 PC机加PROFIBUS网卡做一类主站,监控站与一类主站一体化。这是一个低成本方案,但PC机应选用具有高可靠性、能长时间连续运行的工业级PC机。对于这种结构类型,PC机故障将导致整个系统将瘫痪。另外,通信厂商通常只提供一个模板的驱动程序,总线控制、从站控制程序、监控程序可能要由用户开发,因此应用开发工作量可能会较大。
  (5) 结构类型5:坚固式PC机(COMOPACT COMPUTER)+PROFIBUS网卡+SOFTPLC的结构形式。如果上述方案中PC机换成一台坚固式PC机(COMOPACT COMPUTER),系统可靠性将大大增强,足以使用户信服。但这是一台监控站与一类主站一体化控制器工作站,要求它的软件完成如下功能:
  · 支持编程,包括主站应用程序的开发、编辑、调试。
  · 执行应用程序。
  · 从站远程参数化设置。
  · 主/从站故障报警及记录。
  · 主持设备图形监控画面设计、数据库建立等监控程序的开发、调试。
  · 设备在线图形监控、数据存储及统计、报表等功能。
  近来出现一种称为SOFTPLC的软件产品,是将通用型PC机改造成一台由软件(软逻辑)实现的PLC。这种软件将PLC的编程(IEC1131)及应用程序运行功能,和操作员监控站的图形监控开发、在线监控功能集成到一台坚固式PC机上,形成一个PLC与监控站一体的控制器工作站。
  (6) 结构类型6:使用两级网络结构,这种方案充分考虑了未来扩展需要,比如要增加几条生产线即扩展出几条DP网络,车间监控要增加几个监控站等,都可以方便进行扩展。采用了两级网络结构形式,充分考虑了阴影部分的扩展余地。

网友A(2008-08-22):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