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过1500A以上可控硅的朋友进来请教下

楼主(2008-07-19):
请教下我公司一台机器是用可控硅来控制升磁退磁的,三相变压器降压接6个可控硅,输出是线圈,现在通电电流表指针向反方向摆尽,调整触发电路电位器无电压输出,怀疑是可控硅击穿,这种可控硅是平面的,型号不清楚,工作电流是1500A以上,其控制极有两条线引出,一红一白,请问有谁接触过这种可控硅吗?它的两条控制线是什么原理?怎样判断它的好坏啊?可控硅的触发电路有故障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网友A:
可控硅击穿很好检测啊,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一下就是了,电阻值正常应该很大的,

我经常接触可控硅... 你的电路不太明确.,指针象反方向应该是反桥组可控硅或触发电路出了问题...

需要可控硅请联系...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楼主:
谢谢关注,今天已经查明故障,是触发电路板里边的一个三极管坏了,换后正常了。汗!是碰巧修好的,电路板里都是集成块,就一个小三极管,我不懂从何处查起,就用万能表测三极管,三脚全短路了,换个同型号的就好了,幸运啊。

网友A:
呵呵,这么强啊,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击穿很好检测啊,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一下就是了,电阻值正常应该很大的,

我经常接触可控硅... 你的电路不太明确.,指针象反方向应该是反桥组可控硅或触发电路出了问题...

需要可控硅请联系...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C:
控制线一红一白,应是k,g端,白线是K,红是G 端

网友D:
看硅的耐压多少的,一般我都是用摇表摇的在耐压范围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