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漏电

楼主(2008-07-19):
多次查找漏电开关保护的故障点,因有多条出线,现象为漏电开关送上后,不定时,开关就动作。后将所有的负荷全都断开,仍是不定时开关就动作,有点陷入迷途。细想一下后,将所有的负荷开关都断开,把漏电开关的输出火线反接到开关盒的N线桩头,解除漏电开关输出N线。去掉所有的外接负荷,送上漏电开关后,逐个查看各路开关的出线端(用测电笔),能见氖灯亮的那路就是有故障线路。后具此查出原来是PE和N线在一处绝缘损坏。虽说现象各异,但是,此法检测过多次,十分灵便,希望大家也能出点好主意,以大家共享。

网友A:
看楼主这样描述不是很明白,简单的说你是不是将N的输入取消,将L线接到N线上,再用测电笔进行测量?

这样也行,不过小心漏电哦,嘿嘿

网友A:
对了,这种方法只能粗略的测出某段线路,要是精确的测量该如何进行呢?

网友B:
不是太明白,能否详细点说明。谢谢。

楼主:
待查清确认那一路后,就可重点对这一路的检测,直到查到故障点,排除故障。

网友C:
这样做很危险  应短开漏电输出线 用摇表一点点地分路检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这样描述不是很明白,简单的说你是不是将N的输入取消,将L线接到N线上,再用测电笔进行测量?

这样也行,不过小心漏电哦,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