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问题

楼主(2008-07-19):
低压补偿电容没有放完电,就马上再投入,会不会爆电容?!

网友A:
一般低压电容器都有内置放电电阻,低压三相电容器耐压值有415V和450V,电容器还没有放完电马上投入,会产生一个叠加电压,长时间这样运行,会使电容器的绝缘击穿,缩短电容器的使用寿命。你可以把控制器的投入延时调长,或增加电容器的个数。

网友B:
串联电抗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cjy1978624 X积分:81
帖子:17注册时间:2007-1-23 14:09:00 1楼 回复时间:2008-7-20 15:06:04 一般低压电容器都有内置放电电阻,低压三相电容器耐压值有415V和450V,电容器还没有放完电马上投入,会产生一个叠加电压,长时间这样运行,会使电容器的绝缘击穿,缩短电容器的使用寿命。你可以把控制器的投入延时调长,或增加电容器的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