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磁感应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8-07-19):
今天遇到一个磁感应开关的问题,为两线制的那种,按道理应该为干簧管工作原理,判断其好坏直接用万用表量通断就可以了,而且不应该分正负极,不需要供电,但在网上查的结果好像不行,好像必须通电。今天下午测试的时候有的就可以用万用表直接测有的就不行。

我的问题是:1、如何判断磁感应开关的好坏,用万用表直接测可以吗(两线的)?

                        2、它输出信号时必须加电源吗?

       谢谢解答!

楼主:
另外它与继电器或PLC相连接时需要加电吗?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A:
哈哈,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啊,首先你要明确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磁感应开关,

是磁体感应的还是线圈感应产生磁场的,后者可称为磁电式干簧继电器

只是一个继电器,没有自激电源,如果接在PLC上,是需要接电源的不然开关量都送不出的

如还有疑问,加我QQ99033662

楼主:
谢谢!两线制的那种我已经明白,三线制的是什么原理?

网友B:
磁感应的一般来说分两种,一种就是用干簧管做的,大部分是两线的,是不分正负极的,工作时候无需电源,就是一个普通开关,感应物是普通的磁铁就可以。另一种是霍尔传感器,不同的是这种需要外加电源,所以一般都是三线的,输出有NPN和PNP之分,感应物必须是有N、S之分的磁钢。

至于输入到PLC,其实可以不需要电源也可以的,比如你的PLC是需要输入低电平有效的,你二线的磁感应开关,你接的时候直接一根线接到输入端,另一根线接到PLC的COM端就可以。

所谓输出为NPN的产品,虽然是三根线,但实际物体感应产品感应面后,是电路中的输出功率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即输出端与负极直接导通的)。

有偿提供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免费提供长期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