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500线编码器如何实现1rpm的稳定运转?

楼主(2008-07-19):
有一个直流伺服驱动器说使用500线编码器(四倍频就是2000线)就可实现最低
那么说就是每30ms才有一个编码变化,这似乎不大可能实现1rpm的稳定运转啊
有什么别的好的方法么?

网友:
如果是1Vpp的,可以实现高细分,或者,把“稳定”的概念拓宽一点?或者,是空载的情况下,通过比较精确的数学模式实现开环控制?

楼主:
言之有理~空载开环情况下大概可以这么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