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什么状况

楼主(2008-07-19):
各位兄弟,接触器线圈里有虚点会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A:
“接触器线圈里有虚点”

1、线圈开路,不能吸合;

2、或有时不能吸合;

楼主:
我碰到过的状况:会啪啪来回几下才能吸上

网友B:
不能吸合!!!!!!!!!!!

网友C:
2楼说的有道理!同意!昨天我还碰见过!紧固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只是在吸合的时候,可能不灵

网友E:
要么会吸合,要么不吸合,要么会跳动。。。。。

网友F:
会有跳动

网友G:
砂纸吧触头磨几下!

网友H:
       有时吸,有时不吸!

网友I:
要处理一下,要么更换才行。

网友J:
有时正常,有时没反应更多的时候会啪啪响。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K:
会出现误跳、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