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筹莫展

楼主(2008-07-20):
我们单位有几个电控箱,控制55kw电机,是星三角启动的,都是坏的.特别之处:没有中间继电器,里边有:一个万能转换开关【有四对,八个接点】,一个启动按钮,一个运行按钮,一个停止按钮,两个交流接触器,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过载保护器,星三角启动。我会两种控制电路图,今天碰到了第三种,我画了两天都没画出一个合理的电路图,哎,郁闷啊!请高手们帮帮忙,兄弟先谢了!特别说明:必须把万能转换开关的八个接点全部用上,万转说明:停止时都不通,手动时:1——2通,3——4不通,5——6通,7——8通。自动时:1——2通,3——4通,5——6不通,7——8通

楼主:
没人接招啊,郁闷,有能解决问题的,我愿把我所有的积分送给他,但是得有图

网友A:
看热闹,不懂

网友B:
Y /△应该用3个接触器,怎么只用了2个?

难道是电机在停止时,已经有3根线接入电机?

楼主:
不好意思,是三个交流接触器:两个100安的,一个40安的

网友B:
其实Y /△启动电路也不难,最好还是你自己动手解决,顺着电线一根一根的摸,也能把他画出来。

别人替你画,很可能与你原电路不同。

网友C:
不明白,你说是的什么呀??原理呢????????

网友D:
lg 的空压机 星角启动 是两个接触器的 有3根电源线直接入电机  1-2 7-8 电源控制 3-4 5-6 手动/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