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7-20):
哪位高手知道怎样计算变压器空载时的耗电量
是380V变220V的 但容量还不知道

网友A:
测一下电流 算一下不就行了吗

网友B:
呵呵;只有变压器的详细参数才能计算;
没有的话就用电流表或电表直接测;

楼主:
知道参数的话 应该有个公式能计算出来吧
哪位知道这个公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