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实现点动控制

楼主(2008-07-20):
请问用怎么样用三菱J2伺服实现点动控制, 也就是说我手按着开关则发脉冲运行手松开就马上停止,并在我规定的位置能停下来,

还有个问题 说明书上不是说位置指令只能用一次吗>那我有什么办法实现多段定位? 谢谢

网友A:
两种解决办法:如果定位点少可以利用伺服多段速功能;如果不能满足您的需求只能增加上位控制了,不过看您好像是不想增加上位!

网友:
加上位机了

网友B(2008-08-31):
你是用什么给伺服电机发脉冲的啊!只要在发脉冲端控制一个就好了

网友C:
就是看你上位用什么了啊?

看来你好像是用PLC,用DRVI指令

网友D:
JOG吧!

绝对实用!!!

网友E:
JOG模式一般实在速度模式下工作。

网友F(2008-10-14):
请问波恩老师:

????? 位置/速度控制模式只能在速度为零时才可以切换(三菱-J2S系列伺服手册.)

那么就不可以在速度运行的模式下通过外围检测元件检测后进行直接的转成位置模式了?

?

网友F:
直接由速度模式转成检测元件后的位置完成定位.是不是方法不对啊?

网友E:
对三菱伺服是否可以如此操作没有经验,抱歉!

另,最好先明确运动需求。

网友G(2008-12-29):
位置指令只能使用一次,但是位置数据可以在指令执行前任意更改,这样你就可以定位N个点了。

^_^

网友H:
可以用Qd75速度/位置方式定位,先是速度控制,到时你手松,就是位子了,定位到一定的位子就停了,OK。

网友I(2009-04-19):
软件中  的 j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