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伺服驱动器测试平台

楼主(2008-07-20):
伺服驱动器维修后要试试是否修好,总不能每个驱动器对应的电机/编码器都购置一套,有什么节省成本的办法让驱动器能够带电机转起来呢?就象试变频器一样简单?

网友A:
有的型号可以用软件/电脑/通讯模块直接测试好坏,如LENZE的可用GDC.没必要每个驱动器对应的电机/编码器都购置一套.

网友A:
噢,我曲解了你的意思,如果要做一套万能的测试台,工作量之大/之艰巨,非一人能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