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差压变送器的问题,零点总是漂移

楼主(2008-07-20):
我单位用一台-25到+25P的ABB差压变送器,零点总是漂移,每天都飘,平行迁移的那个参数也跟着跑,怎么回事啊。换了一台故障依旧。

网友A:
-25到+25Pa用ABB 的微差压变送器

楼主:
问题总结

窑压变送器厂家了解情况总结
(2010TD智能变送器)

2010TD的制造厂家是上海威尔泰公司,就我们的使用情况我向厂家几次电话咨询,该公司的金工和马工分别给予了解答。
我公司窑压变送器出现漂移的主要原因:
一、2010TD变送器构造及出厂检验标准。
我公司使用的变送器量程为-25PA--—+25PA,属微差压变送器,但该变送器内部使用的ABB传感器为0-1000PA,即产品说明书中所提到的A系列 此变送器的出厂检验精度为0.075%,即0.75PA,这个精度是在20摄氏度 正负5度的温差内检验的。产品说明书还中提到在变送器百分之十的量程下输出信号精度会下降。另外我们使用的-25PA—+25PA的变送器不是厂家标定的最小量程,但也属于比较小的了,厂家出厂的时候已经不能够进行分段标定了(金工说的:,工厂的压力控制器件达不到,国内只有国家检验局和他们公司有现有这个级别的设备,但是还是无法分段标定这个表),因此也会影响这个表的精度。
二 现场工况对仪表的影响
仪表现场温度42度,环境温差应超过10度,威尔泰金工表示,这个仪表在环境温度较高,温差较大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个附加误差,这个误差会很大,另外我觉得金工所指的这个附加误差是由于温度对传感器影响造成的,那么对我们使用的这个由软件标定的在传感器范围下的量程影响会更大,我觉得这个是这段时间变送器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第二 我们使用的压力范围是1.4PA 到3PA,这个在变送器整个量程的下部,又与大气压相差太小。精度无法保证。而且精度要求达到0.1PA到0.2PA,厂方表示国内同行业还没有听说在这个压力范围内能够达到这个精度。
三 其他
我咨询了秦皇岛玻璃设计院和耀机在建的印度项目,他们也选用的是这个表,但是取压点不同,秦皇岛院的取压点在澄清部液面以上400MM,熔窑两侧。设计窑压20PA——25PA,因此精度不向我们要求这么高。咨询厂家如果将环境温度和温差都控制住是否还会出现1PA到2PA的误差,厂家表示还会有,并说明我们使用的情况已经非常好了。环境温度较高,温差较大占一部分原因,由于工艺造成的仪表不是适用。也是一部分原因。
总体感觉,工艺选点的不好是造成问题的主因, 威尔泰公司的技术人员态度很好,我打过几次电话后,主动打了2次电话联系我,包括前台妹妹都很棒,一个分机接不通,主动帮助转了另外两台分机直到帮我找到人,赞一个。

网友B(2013-03-31):
不知道你测的是什么介质,按说ABB的变送器还行呀,不亚于罗斯蒙特、EJA的,楼主应该是炉子里面的负压表吧。看看你炉子的情况,是不是有灰尘,安装位置等原因造成的呀。要是换了再漂移就不是表的问题了,得查查你安装和现场的情况。

网友C:
楼主的结论超有趣呀——微压计零点总是漂移,可ABB前台的 女未女未,都很棒 。。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俺村木有小 女未女未 逗您玩鸟 。。呵呵呵。。不漂不跑的微压计,还要不?。

网友D:
我单位用一台-25到+25P的ABB差压变送器,零点总是漂移,每天都飘

怎么判定零点飘,如何确定变送器的零点????

正常状况下这台变送器是无法知道零点的。

因为标准大气压即通空气的时候不是零点是50%左右,而且这个数值随着空气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C:
他说的零点,就是0Pa ,,,就是测器高压腔低压腔通环境大气时,12.000mA飘忽不定

网友E:
请问楼主,你们用的ABB变送器是上海ABB公司生产的吗?我们公司也使用了一批ABB变送器,零点比较稳定啊。